请帮忙找个MP3的固件

楼主(2009-07-24):
一个朋友的LG MP3,故障现象在: 电脑上可以检测到可移动磁盘,但打不开,提示IO错误,看属性里容量为0。想来是固件坏了,在网上找也找不到。朋友的也不好推,只好在这里再找找了,先谢了。设备名称: [J:]USB Mass Storage Device(LG MF-FD150 USB Device)

PNP设备ID: VID = 043E PID = 7013
设备序列号: 0000C98447A4CC13
  设备版本: 0100

  设备类型: 标准USB设备 - USB2.0全速 (USB1.1)

芯片制造商: SigmaTel(矽码特)
  芯片型号: STMP3410L

产品制造商: LG(HW代工)
  产品型号: MF-FD150

网友:
以前卖P3的时候 固件都是在随机附送的光盘里的
建议你找你朋友要随机光盘
你这样找的话恐怕比较困难·
还有 既然是LG的 好歹也不算什么杂牌
去LG官网看看呢·?

网友:
回LS,LG官网上MP3之类的东西都没有,呵呵,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另外是有一张随机光盘,但只有驱动和几个应用软件,没有量产之类的什么工具。

网友:
我估计LG根本就没做这玩意儿,就是某些山寨小厂给LG的OEM,估计LG都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