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零件代换

楼主(2009-07-24):
一块462主板不过内存 发现内存和AGP中间的一个 APM9410  烧坏了,查了PDF以后 发现好像是个MOS管  但是手里没有   请问大家 什么零件可以代换啊,客户明天早上就要,没时间去买啊!

网友:
还有 能不能这样  拿个MOS管代替啊   因为 上图的所有D  极 和 S极 都是连在一起的。
能不能把MOS管的 S D G极 连接到 上图的 D G S 上面可以不可以

网友:
月哥   飞扬   大家帮我看看啊

网友:
是三极管 应该是P 沟道的 是不是可以用P沟道的 三极管代替啊  有什么要求没有

网友:
人呢,看来只能去买了

网友:
8脚场效应管太多了,可代换型号:
CEM9436、FDS6630、IRF7832Z、IRF7805、FDFS6N303、IRF7832等等

网友:
APM9410是N型30V 8A的MOS,能代换的很多。参数等于或大于它的都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