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维修求救

楼主(2009-07-24):
昨天接到一T30机,时亮时不亮,二话没说加焊草子,(加焊的很小心,每个引角都是很小心的加焊,自己感觉是加焊的没有问题,)可加焊后跑卡一直是38,没有在亮过,换过北桥不好,用阻值卡测上面有供电,时钟,但信号钱没有电压(阻值在120殴母左右)(档38的同时测其中一个1。25V的PWM电路没有工作,MAX1715   V+只有1V,看电路图后应该是16V,飞线后两组电压都出来了,在内存测阻值卡上有1。25V电压,但还是档38,没有思路修了,想听听各位大师有什么好的维修思路(只动过草,和换过北桥)在线等大家好帮助

网友:
当38不是内存没测到吗?   槽在加焊试试 不行就换槽吧

网友:
可是那数据线,和地址线上没有电压呀,其它的电压都有了,真是怪了,内存前的小电阻上也是没有电压的,应该不是草的事吧?

网友:
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做的桥有100%的把握,觉得还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楼主北桥没有做好吧,我修到好多不跑38是北桥问题,你看一下有没有做好

网友:
我觉得,现在内存到北桥间的小电阻上没有电压,我飞线给MAX1715可以产生1。25V电压,但还是档38,我想会不会它的问题?但如果是他的问题已经可以产生电压了为什么还会档38,会不会是有控制电路?

网友:
肯定槽子没焊好!  拆下来清理干净  装回去就好了

网友:
O(∩_∩)O哈哈~
本本的焊工和助焊剂要求都比较严格,和台机完全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