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66A,电流跳到待机

楼主(2009-07-24):
如题,按开关,加电无显,电流跑到0.4几后跳为待机。
麻烦高手分板下,一般产生此现象的原因有哪些?谢谢了。
原因

网友:
帮你顶一下 你那跳待机我有点看不明白

网友:
加不起电,引起的原因很多很多! 是不是说了还不如不说? 其实你问的也相当于没问,遇到板子要先查 查到不明白的再问,你描述的问题根本不能叫人帮你判断故障!

网友:
在基地网站上下电路图,然后查CPU的供电芯片

网友:
0.4应该是CPU没有工作或者是没有复位!
最好保证本本电压和时钟 复位正常在去看代码

网友:
修好了没 大家分享下 学习

网友:
3.3和5V有没, 你这南桥旁是不是有个MAX8724 或其他的的芯片 应该是19V没过来, 还有 开 机的3.3V有没

网友:
谢谢跟贴的兄弟。
还没呢,没找到电路图,麻烦有的上传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