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4):
无论接IDE1还是接IDE2,都只能认一个IDE设备。IDE的复位电压正常,但IDE1的D7脚对地阻值为300,D3-D6,D8-D18为600左右。IDE2的D3-D18正常,600左右。
请问是南桥坏了还是虚焊了,或者是其它的问题?
问题

网友:
你接IDE1人了,IDEA也认了还坏什么》?两个一起接不人是你设置上的问题

网友:
插两个设备时放电就行了,那个应该是联想主板吧!要不就是原装板》

网友:
一个IDE接口接2个设备是需要在设备上跳线的,一主一从就可以了

网友:
一个IDE接两个设备啊 只要把一个设备的跳线改成重盘模式就够了啊

网友:
CMOS放电,设备主从设置好

网友:
BIOS 恢复缺省设置,接好两个IDE设备,然后进CMOS里看看能否识别出两个IDE设备的型号和参数?

网友:
不是主从的问题也不是BIOS的问题,放电试过,BIOS芯片也换过,因为我还有两张相同的主板。现在确定是板的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只是不能在BIOS里前一项认到两个IDE硬盘,但是在硬盘启动项里可以认到,也可以使用。

网友:
这种情况到目前我还没有解决,请前辈们指点一下!

网友:
顶上去,知道的人帮一下。

网友(2009-12-29):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主板是磐正EP-4PDA6I。
同样是楼主的问题,不是同一数据线接两个IDE设备问题,而是主板上IDE1和IDE2接口,独自接一个设备都没问题,只是同时接上两个,就不能开机了。
绝不是BIOS问题,因为芯片换过,也升级过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