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350-55BP S1故障

楼主(2009-07-24):
一台航嘉HK350-55BP S1短接绿线和黑线无输出,测5VSB电压正常,KA7500的4脚为4V,正常应该为0V,应该是保护了,测电路都正常,更换LM339无效,在交流输入端窜入灯泡,把KA7500的4脚强制接地,灯泡会一亮一暗,主变压器也随着吱吱的叫,是不是主变压器匝间断路了,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你要先检查下各输出端(3.3V 5V 12v 等)是否有短路的,一般是电容和大功率半桥损坏的多。

网友:
已经检查过了,负载没有短路,KA7500的4脚强制接地,12V输出只有2点多伏

网友:
建议检查肖特基二极管
我今天就碰到个整流二极管击穿了晕死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我已经都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不要像修主板怀疑IO坏就换掉,电源的零件大多引脚不多都是能用万用表测量的。碰到难的,我一般把管带散热片,吸锡一起拆下来,离板测量也准,还方便测其它的零件。

网友:
我准备放弃,不修了。

网友:
变压器短路的情况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