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系统电源芯片常用型号替换原则

楼主(2009-07-24):
我看到楼下有人发过了,但不是很详细,还有很多都没有说到,或者说到了,但可替换的不只一个型号,小弟不才补充一下,SC1403=SC1404=MAX1631=1634=1635通用
      1901=1904
                  1902=1632=1635
                  max1999=max1777
                  max785=max786=sb3050

网友:
SC1403=SC1404=MAX1631=1634=1635
1902=1632=1635
都=1635,有点自相矛盾吧?

网友:
MAX1631与SC1403逻辑不大相同,看注释4/5两脚不同,MAX1631为INPUT,SC1403为OUTPUT.你换过吗? 另外MAX1635与MAX1631是不同的。这些代换只有换过正常才有发言权。

网友:
昨天很晚发的帖,一不小心把1635发重复了,谢谢楼上的高手们,也让我学了不少,我重新再说下:
一、美信产的用的最多的两个芯片MAX1632、MAX1635可以互换,它们的工作原理一 样。主要产生出3.3V 、5V 、12V电压。
二、 MAX1631、MAX1634、MAX1904这三种芯片的工作原理与MAX1632 MAX1635差不多,但不能与MAX1632 MAX1635芯片互换。
说明:1、MAX1631、MAX1634、MAX1904互相可以代换。
2、MAX1631、1634、1904没有12V输出,这一点与MAX1632、1635不一样,如果MAX1631、1634、1904的板子上需要12V的话,一般是在5V输出的后级,电路中设计一个升压电路。(参考升压电路一节)
3、MAX1632、1635芯片上的12#、 3#的反馈信号脚没有使用,但MAX1631、1634、1904还使用了这个反馈角。
4、4#、5#的定义与MAX1632、1635不一样。
三、MAX785 MAX786用于东芝的笔记本电脑PⅡ PⅢ较多。

网友(2009-08-25):
怎么有的还是转网上的东西 max785 与max786到底可不可以互换 呢MAX785 MAX786用于东芝的笔记本电脑PⅡ PⅢ较多这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2010-07-03):
晕,打开PDF你自己去看下,可以互换。。。P2.P3就是奔2,笨3的意思

网友(2011-07-28):
资料很全,介绍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