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军规组件”技术介绍

楼主(2009-07-24):
文章转载: 太平洋电脑网  http://www.pconline.com.cn
详细介绍http://diy.pconline.com.cn/graphics/reviews/0907/1712880.html
看看现在的显卡做工

V星“军规组件”技术介绍

      近年,各大主要板卡厂商都在板卡供电设计上卯足全力,因为供电系统用料的品质对板卡稳定性有重大影响。精准的电压输出,还要能在超频时提供强大而稳定的电流,这些都是板卡厂商和消费者追求的品质。
    2009年,V星显卡发布了业内全新的供电系统用料规格------军规组件。其主要特点是将一般用于航空航天及其他军事领域里的军工级电子元器件用于广大民用产品,让一般人在使用民用电子产品的同时,充分享受到军工级产品的超高稳定性、超长寿命、高静音的特点。“军规组件”包含的Hi-c CAP、SSC、Solid CAP均通过美国国防部MIL-PRF-39003L标准中的温度需求,是目前显示适配器业界最高品质料件的总集合。

                                   “军规”三大组件

  SSC(Solid State Choke)固态静音电感。

     SSC固态静音电感不会产生平常在高端显卡上常见的高频噪音。SSC固态电感的设计与传统的电感完全不同,SSC固态电感本身是一体成型的设计,线圈整个是埋在铁块里,不像传统电感采用金属棒与线圈的分离式设计,电流量再高,SSC也不会震动,因此不会发出扰人的高频噪音,一体成型的设计也比传统电感更坚固,在防突波的能力上也较高。

  另外,SSC具有更高的电流输出能力。就电感本身的特性而言,SSC最大的输出电流值也较传统的电感高37.5%,在电源相数一样的设计下,采用SSC会有更佳的电流输出量,也就代表有更好的超频稳定度,因此V星将SSC用在显示适配器的整体供电系统上,以确保最佳的电源质量。

Hi-c CAP(Highly-Conductive Polymerized Capacitor)高导电聚合物电容

                                             Hi-c CAP电容

  Hi-c CAP便是钽质核心电容,其稳定度非常高,耐温达到125℃,是所有电容器中最高的。温度能直接影响料件寿命,在85度的极高温下(一般在超频中才会出现),Hi-C电容都有超过20年的寿命;若只是在待机状态的65度下使用,Hi-c CAP可以保用200年以上。

  由于钽的超高导电性与稳定性,让Hi-c CAP拥有超低的漏电值。电容漏电代表了电能损耗。电容漏电会导致供电系统供电不足,从而会影响芯片的运作稳定度。一般传统固态电容的漏电值约在1200μA,Hi-c CAP只有85μA,仅仅是前者的1/15,让Hi-c CAP的稳定性与电源效率都大大提高。

                 Solid CAP(Solid Capacitor)军工级固态电容

                                     军工级固态电容

  V星采用的“军工级固态电容”标准是:在高负载的80℃状态下至少有10年以上的寿命,若是待机的65℃则有长达57年的寿命。超长寿命的电容可以确保显示适配器的长时间稳定运作。

  ESR(Equivalent Series Resistance,等效电阻)是电容的一个特性,所有电子组件内部都有一个阻抗值,这个内部阻抗会消耗能量、转成废热,ESR越低,电子组件的特性就越好。军规级固态电容的ESR只有传统固态电容的50%~70%,因此军规级固态电容的发热量较低,温度低也就代表较长的寿命,另外,低ESR的另一个好处是不会消耗过多的能量,提高电源的效率。

  显示芯片的制程将在2009年开始逐步转换到40nm或45nm。在制程缩小而频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芯片对于供电的要求愈加严格,在这个时候,需要有极其稳定、强大的供电系统支撑。采用“军规组件”的V星显卡正是在这样的驱使下诞生了,带“军规组件”的显卡将为玩家带来无与伦比的体验!

网友:
看着就是彻头彻尾一块电老虎,军队里的电费可不要自己掏腰包,这块卡自己用可不得了

网友:
肤浅理解,写手本色。
电路整体设计决于故障周期。

记得以前的电视机用十年八年问题不大。电容就是一般的液态电容。

网友:
为啥别人老是说咱,一流的设备,二流的技术,三流的产品呢?

网友:
不说别的   就拿小影霸 后期 出的  采用固态电容的  7300gt  来言

以为自己下料足了就能保证品质了--那叫错!!

该爆的还的爆!  为什么?

电容的  还是  在场效应管 旁边甚至  成环保状
玩火自焚

如果电路走线布局  元器件的位置  ,核心散热器 都设计的  周到点

用再一般的  元器件  也能做出 高品质的  显卡来!!

一直  不看好MSI,烧钱大陆的RMB!!

网友:
不见得是军工品质

网友:
呵呵,有个不好说的理,ASUS 的强项在电路,不在器件用料上,但黒板就二者兼备的,可烧钱!MSI  的料还行,电路没有前者强!两者都是好样的是新加坡出的板卡,成本和收入的区别,不能保证有百年老店,但好的口碑,可以活得更长哦,当然,那两个的售后还是好的,要不就无言了。
仅出自个人所言,故且笑看哦

网友(2009-12-02):
一句话:偷工减料用少量的优质元件替代众多的元件并不能提高产品质量!

网友:
宣传的时候都是好的卖到老百姓手里都不怎么样

网友:
这种高端卡一般都是用的公版设计产品同质化严重。。为了有自己的卖点。就开始在元器件上做文章。你的是军品。我的是高级数字电源。。技嘉还有多加了铜的电路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ASUS和MSI什么时候成了新加坡的产品了啊?

网友:
我想一般人是卖不起哦!

网友:
竟搞些嘘头!一切都是枉然,只有时间才是考验的真理。
从设计、布板、选型、做工出发才行。够用就好。
现在竞争激烈,事事占先机,简单的测试没问题就生产了,苦了客户。

网友:
V星要改兵工厂啊,你就是镶金包银有什么用?实用才是硬道理啊(不过上面的图片看起来真爽)

网友:
不管你用什么元件,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够经得住时候的考验才是好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