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9寸液晶显示器

楼主(2009-07-24):
HP19寸液晶显示器
上部 太亮,下部正常,是屏坏了吗?请各位师傅解答。谢谢!

网友:
上不太亮,下部正常,你看看色彩,调节下亮度看看,比如调到最低,应该是背光的问题,如果行的IC坏了,应该不是这个现象

网友:
进OSD菜单调节亮度看看,如果上下亮度都有变化,那就是下面的灯管轻微老化或者有个升压变压器的次级阻值变值了。如果只有一边的亮度有变化,就直接检查高压部分电路。前提是图像完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