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 89-IV

楼主(2009-07-25):
偶得一块坏掉的福禄克 89-IV万用表,主要是不过电,不知道基地知道那里有修?
福禄克

网友:
因该是87-IV吧.这东西坏了没法修的.

网友:
我好像又不这东西的配件,就不知道好坏

网友:
树叉
寄到深圳要维修350元,合算吗?

网友:
87-5 性能不错,用的是MSP430,二手大概在800以上。如果是87-3就便宜很多,只要500就差不多了。合不合理,要看你自己,如果我说,可修可不修。

网友:
树叉
对了,版主,确定是89-IV,老外带来的,最上面有一个红外接口,好像可以跟电脑通信

网友:
哦,我想起来,外型和功能187是一样的,好象也是五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