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无法进入系统,开机进入MANUFACTURING MODE模式

楼主(2009-07-25):
开机时DELL标志也没过,直接显示如下信息
manufacturing mode:level[67].
Press Fn-X to return the system to normal running mode.
但按Fn-X没有任何反应。
过一会儿机器会继续提示诸如电池电量低,没有检测到外接电源的字母,然后提示你F1关机,但是同样无法按F1进行关机。(电源一直接上的,电池满电,电源可以给电池充电),

重新写过ROM 还是无效.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
这个还真没见过,大意是进了制造模式,级别67,按FN+X重启到正常运行模式

网友:
奇怪,这个问题应该是先刷bios的, 在刷边bios,对照内容分析看看

网友:
1.刷新BIOS看看
2.DELL电源坏了也会报错,如果更换电源依然提示我感觉是电池充电电路问题。
3.主板上外接电源的信号没有给IO导致IO发出报警信号!

网友:
没遇到 ,,先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