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进系统后过几分钟就自动关机

楼主(2009-07-25):
电脑进入系统后过几分钟就自动关机,CPU是 C4 1.8G。电源换过 系统重新装过 各个插槽也清洁了故障还是一样,希望得到各位高手指点 ! 谢!

网友:
是不是散热的问题啊
自己看看吧

网友:
你进系统的时候有没摸哪里有感觉烫的现象啊!电容有没爆啊 !U上有没散热膏啊!

网友:
散热不良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夏天,天气人,很可能是散热问题,CPU自动保护!

网友:
回复 网友A:

注意下CPU的散热片,有的是一边凹起的插反也导致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