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自用DM等工具认不出来

楼主(2009-07-25):
硬盘自用DM等工具认不出来,用MHDD有时能看到,但只要一按F4就看不到硬了,没办法分区,低格

网友:
牛人....
硬盤問題?是不是有壞扇區了.

网友:
认不出时,bios能看到否,换数据线和电源插头。。。。。。。。

网友:
不认硬盘 与 低格有什么关系啊 汗

网友:
如果MHDD扫不出来,那肯定是硬盘有坏道,分区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你的是 sata 的硬盘把

网友:
换个光盘看看

网友:
可能是品牌机硬盘,直接一键四区试试。我以前就是这样搞的
哈哈

网友(2011-08-04):
是不是电源接口问题?

网友:
改一下,硬盘模式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