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电源(后面带12V)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楼主(2009-07-25):
联想电源(后面带12V)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我修过其他电源一般都是输出二极管坏了,这个都测过没问题。

网友:
电容是否有短路? 看看 494 的4脚电压?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联想的FSP230电源,现象和你的一样,5V电压对地阻值很低,还没有查到毛病呢

网友:
有电路图分析一下就好了

网友:
保护了,查看是哪里短路

网友:
把低压滤波电容全换掉.我的FSP180-50就是这样.现象和你一样.更换16V1650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