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主板开机要两次

楼主(2009-07-25):
有一块硕泰克693主板,第一次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然后再开机才正常,是哪里的故障。。。新手,大家别见笑

网友:
可能是CPU供电场管有轻微漏电的也有可能是CPU座子不好了

网友:
看看电容鼓了没???

网友:
應該是哪裏供電不均問題

网友:
CPU共电不稳定

网友:
电容没鼓.........

网友:
有可能是主板问题

网友:
我碰到过一块,开机键按了之后,还必须要按一下重启键才能开机,后来解决了,主板上面一个跳线的问题

网友:
楼上的说的没错,CPU旁边有个跳线,原先在12,跳到23就好了,主板上没标明这个跳线是干什么用的。反正是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