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A卡结果后面的点点点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7-25):
1  ] Fill                                                : FAIL
    Error ID 0VB001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B0 12 14 15 16 17 18 19 20 ...
这个是A卡的结果后面的....怎么才可以看到啊。我用的EDIT命令也是。。。。看不到数字啊 。
那个老大告诉一下

网友:
后面没有报错位了

网友: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谢谢了

网友:
错啦 。。后面的 ...是表示还有 错的 。只是 省略掉了 。需要你把前面的修好才能看到后面的 !

网友:
呵呵  其实 ati、  开发的  软件 也是 教给你 按部就班  脚踏实地的  修啦

...表示后面  还有 报错位  有肯呢个还有一位 有肯呢个  还有很多

。。省略

网友:
真的有啊?我怎么没修到这种卡,看来我对测试软件还是没有足够认识啊。。
月饼你改我的回复贴子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