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技嘉8I845GVM 开机风扇转下就停

楼主(2009-07-25):
触发开机风扇转下就停,上假负载有时能正常工作。CPU供电只有0.36.开始怀疑CPU供电有短路,换了供电MOS管。故障依旧 。然后换了电源IC 大12V电容。故障依旧。。现在把北桥供电的MOS管摘下就能正常工作。不会风扇转下就停。但是管子是好的。1.5电压也正常的。是不是北桥挂了啊

网友:
12V对地短路不?查查管理芯片吧。

网友:
北桥共电关和CPU电路没什么关系啊,你不插4口电源头看会不会短路,不会就证明是CPU电路了,再慢慢测量MOS管,有时能开的话,12V怎么会短路!写的很矛盾!我碰到这情况的都是20针接口线不行,开机就会转下就停

网友:
不插4P也不能开的。CPU供电上下管都换了。电容也换了。电源IC也换了。还是一样。。。但是断开北桥供电的管就能正常运作

网友:
估计就是桥的问题了,摸下南北桥是否发烫

网友:
应该是电压短路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