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复位

楼主(2009-07-25):
请问高手845PE主板开机不复位,CPU兼容。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
很明显  主板啊

网友:
LZ是不是说不能重启啊

网友:
请楼主把问题写清楚点!!

网友:
主板不复位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比如供电、时钟、CPU、等等都有可能的,要慢慢查了。

网友(2009-11-16):
写清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