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K8主板 不复位的问题

楼主(2009-07-25):
现有块儿 磐英 8K800L 主板,开机复位灯常量。然后用镊子触一下重启键就能复位,诊断卡走码到7F。 请教下 这个板子维修思路?

网友:
7F是亮机代码吧,你接上硬盘试一下,有的接上硬盘就不亮了,我也有一块顶星的845板也是这个样子.

网友:
这是正常啊!用镊子触动复位针重启属于有复位!跑到7F是正常!如果你那是独显的看看显卡是否是好的!代换一下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修恢线相连的自动复位电路!!!

网友:
赞成楼上的.
开机瞬间灰线没有延迟送电.

网友:
测量ATX电源的p.g信号

网友:
楼主 你这故障咱饼哥说过· 应该重点检查复位电路·
跑跑线 对你维修帮助应该很大·

网友:
你应该先确定显卡的好坏,在跑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