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有电压无时钟

楼主(2009-07-25):
主板是昂达K8T890S,现象是跑C1后就到00过不了内存,经查看是内存旁边的3055烧坏,换上3055后内存电压2。5V正常,两个系统时钟正常3。3V,但是内存时钟3个是0V,3个是2。26V,请教大侠怎么修啊,故障出在哪呢。3055旁边有个RT8173不知道是否坏,我用RT9173换了,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内存时钟一般是由北桥提供的,也有的单独用一块时钟芯片的.CPU的时钟有些也是由北桥提供的.
你的问题是3个有,3个点无.你打阻值有无一致.再确定故障吧.

网友:
每两个时钟之间的阻值是120正常的,我看了板上的电阻是标121,每个时钟对地是无穷大,数据地址线对地全部是600

网友:
查北桥的供电是不是正常~~~
然后再压压北桥~~~

网友:
内存时钟由北桥提供,也有的由单独的时钟芯片提供!!

网友:
压桥开机试
修AMD 的板子别忽视了这个常见的故障点

网友:
量下没电压的脚的阻值

网友:
看来可能是北桥坏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