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GV开机跑c0

楼主(2009-07-25):
精英845GV开机跑C0,按压南桥可以跑码,明显南桥虚焊,加焊南桥后还是跑C0,按压南桥也不管了,南桥不热,请教高手 不胜感激

网友:
ECS的板很多是座子空焊,你看下,要不你量下南桥有没问题

网友:
可能是给南桥供电的供电管虚焊了吧??~~

网友(2009-10-02):
有可能是BIOS的原因刷下看

网友:
明显的南桥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