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PA02G的问题

楼主(2009-07-25):
(图片)

网友:
此芯片是用来控制上电时序和控制内存实现STR功能用的~~~

网友:
1     VDD_GD     IN(t)    (输入数字信号)
Active-High of this signal indicates VDD voltage is valid.
This signal is usually connected to the power-good output
of the PWM for CPU core voltage
如果此信号为高电平时,芯片会认为VDD电压为错误的电压,此信号一般用于连接CPU供电电压的PG信号输出端!
2   VLDT_SEN   IN(a)    (输入模拟信号)
This pin is used to detect the ClawHammer VLDT (1.2V) power or power-good signal.
此引脚一般用于检测VLDT电压1.2V或电源好信号!
3    VDDA_SEN    IN(a)  (输入模拟信号)
This pin is used to detect the ClawHammer VDDA (2.5Vpower or power-good signal.
此引脚一般用于检测VDDA电压2.5V或电源好信号!
4    VDIMM_SEN    IN(a)  (输入模拟信号)
This pin is used to detect the VDIMM (2.5V/1.8V) power or power-good signal.
此引脚一般用于检测VDIMM电压2.5V/1.8V或电源好信号!

以上是我个人理解翻出来的,要是翻的不对,大家不要怪我哇~~~
其它引脚都是类似这样的~~~需不要需要我全翻译?量大哇兄弟!

网友:
三楼:第一段翻译:valid ,该是什么意思?是有效的吗?还是错误的?

网友:
TO楼主:

1.  VDD_GD高电平时VDD电压有效,此信号通常连接到为CPU产生核心电压的PWN芯片的PG输出。

实在不懂英语的话,用Google翻译一下还是多少可以理解一部分内容的,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有效的~~~
我上面写错了~~~~

网友:
来个完整版本的~~~有翻译不对请指教!
1     VDD_GD     IN(t)    (输入数字信号)
Active-High of this signal indicates VDD voltage is valid.This signal is usually connected to the power-good output of the PWM for CPU core voltage.
此信号为高电平时,芯片会认为VDD电压为有效的电压,此信号一般用于连接CPU供电芯片的PG信号输出端!
2   VLDT_SEN   IN(a)    (输入模拟信号)
This pin is used to detect the ClawHammer VLDT (1.2V) power or power-good signal.
此引脚一般用于检测VLDT电压1.2V或电源好信号!
3    VDDA_SEN    IN(a)  (输入模拟信号)
This pin is used to detect the ClawHammer VDDA (2.5Vpower or power-good signal.
此引脚一般用于检测VDDA电压2.5V或电源好信号!
4    VDIMM_SEN    IN(a)  (输入模拟信号)
This pin is used to detect the VDIMM (2.5V/1.8V) power or power-good signal.
此引脚一般用于检测VDIMM电压2.5V/1.8V或电源好信号!
5   SB_PSON#     IN(t)   (输入数字信号)
Active low.  This signal is connected to the PSON# signa from the SB or Super I/O to control the on/off of ATX power supply.
低电平有效。此信号一般用于连接南桥或超级IO的开机信号用来控制电源的电压供应!
6    ACPI_S3        IN(t)    (输入数字信号)
Active high.  This signal indicates that the system is in S3 state.
高电平有效。此信号为高电平时指系统目前正于S3状态!
7   ATX_PWRGD    IN(t)    (输入数字信号)
Active-High of this signal indicates all of the voltage from the ATX power supply is valid.
此引脚信号为高电平时指示ATX电源提供的电压有效!
8   GND          GND       此芯片接地脚
9   ATX_PSON#    OD(70)
Active low.  This pin is used to control the on/off of ATX power supply.  Active-Low of this signal will turn on the ATX power supply.  This pin is open-drain output and should be pulled-up via a resistor to 5VSB externally.
此引脚信号为低电平有效。此引脚用于控制电源电力供应。当为低电平时将开启ATX电源输出电压。
10  RST_BTN#   IN(t)    (输入数字信号)
Active low.  This function is panel reset botton input with de-bounce circuit.
此引脚信号为低电平有效!此引脚用于前置面板重启按键信号!
11  CPU_PWRGD   OD(70)
Active high.  This signal is connected to the Claw Hammer to indicate all system powers are valid.  This pin is open-drain output and should be pulled-up externally via a resistor to 2.5V.
此引脚信号为高电平有效!此信号一般用于指示系统电源供应有效!
12  VDIMM_EN    OD(70)
Active high.  This pin is used to enable the function of the PWM for VDIMM voltage generation.
此引脚信号为高电平有效!此引脚信号用于产生VDIMM电压的PWM电压调整器的EN使能端引脚!
13   VDD_EN     OD(70)
Active high.  This pin is used to enable the function of the PWM for VDD voltage generation.
此引脚信号为高电平有效!此引脚信号用于产生VDD电压的PWM电压调整器的EN使能端引脚!
14   VDDA_EN     OD(70)
Active high.  This pin is used to enable the function of the VDDA power for ClawHammer.
此引脚信号为高电平有效!此引脚信号用于产生VDDA电压的PWM电压调整器的EN使能端引脚!
15   VLDT_EN    OD(70)
Active high.  This pin is used to enable the function of the VLDT power for ClawHammer.
此引脚信号为高电平有效!此引脚信号用于产生VLDT电压的PWM电压调整器的EN使能端引脚!
16   5VSB    Power  此芯片的5V供电端,用的是5V待机电压!

以上是我个人理解翻出来的,要是翻的不对,大家不要怪我哇~~~

网友:
板桥人真好,英文也不错,好样的.顶上去

网友:
板桥人很热心,,英文也不错。提几点建议,或许对提高水平有点用处。
2,3里都有一个ClawHammer这个词,是指AMD Athlon64  ClawHammer 0.13的CPU。
7.里的ALL没有体现,应该在有效前面加个字---都有效。
9.里漏了一段 This pin is open-drain output and should be pulled-up via a resistor to 5VSB externally.
此脚为开漏输出,应该外部连一个上拉电阻到5VSB。
10.漏掉input with de-bounce circuit 输出带有防抖动电路。
11.漏掉This pin is open-drain output and should be pulled-up externally via a resistor to 2.5V.
此脚为开漏输出,应该外部连一个上拉电阻到2.5V。
12,13中的 enable 翻译为开启或打开比较顺一点。
14中丢了ClawHammer这个词,应该加进去,见2,3解释
15中的问题见14和12,13

网友:
谢谢张先生进一步的补充与指导!!!

把标题改下不用再求助了,改成已解决!!!!

网友:
这个芯片和IT8282M引脚一样的,不知是否可以代换?

网友:
引脚一样,要看引脚定义及工作电压是不是一样~~~~

网友:
可以用 8282M 和 ASM8282G 替换,替换过 很多次

网友:
谢谢月饼的解释

网友B(2009-11-08):
有一点不明白,这个VLDT_SEN 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
不明白,看不懂啊。

网友(2015-01-09):
应该贴个图,要不然很多大侠都不愿意下载翻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点不明白,这个VLDT_SEN 是怎么产生的??

VLDT_SEN应该是由芯片内部产生的,同时也控制总线MOS管导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