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ECS NFORCE4-754 强行加点都可以跑代码

楼主(2009-07-25):
ECS NF4-A754 断电才能触发开机
ECS, 触发, 断电, 开机
原故障: 不能触发
换掉IO(ITE8712F-A)后还不能开机,后发现桥边上一个贴片芝麻管(上面标注:A348)鼓起来了一直没找到A328的资料,请问可以用什么代换。难不成是MOS管吗?

请高手指点下
强行加电都可以跑代码

网友:
朋友,ECS, 触发, 断电, 开机
原故障: 不能触发。
强行加电都可以跑代码。说明开机电路故障,查有没有待机电压3.3V.没有,可能是桥边上一个贴片芝麻管(上面标注:A348)坏,换之。是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