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Z13C/B解密

楼主(2009-07-25):
那位大侠知道SONY SZ13C/B咋解开机密码啊/.能不能说一下方法,先谢谢了、在线等待。。
开机密码

网友:
刷芯片呀。有BIOS编程器,还要有码片资料就OK.

网友:
-你先找到那个码片 用编程器读取下数据 找到密码那段 记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