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逸F50A进水。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9-07-25):
拆看看主板供电部分、南桥、声卡芯片等处被水泡烂了。现在现象是不加电,打算换板。
有些顾虑,大家帮分析下:1、其他没沾到水的芯片(独立卡NV7600,及CPU)会不会烧毁
                        2、电池接口处电压正常,电池电压不正常,是电池坏了还是主板某个模块导致的不充电?          3、水是从键盘进去的,现在看键盘外观无异常,按键灵敏,内部会不会有水?或者失灵?

因为没其他机器测试,现求助大伙帮分析分析换板有没有价值?

网友:
如果桥跟主板内部都泡烂了那键盘有80%会出问题~进水大多会导致键盘电路故障~先清清板子,再上电试试~一般换了板问题就不大了~CPU烧的少吧~腐蚀面积太大没机器试,就最好退机了~

网友:
你这也太严重了吧,进水几天了。板子都泡烂了,腐蚀面积大就没有修的价值了
    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