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一体板怎么修

楼主(2009-07-25):
输出电压跳来跳去的,都不稳定,本来爆了几颗电容的,换了也一样,哪里出问题啦??????

网友:
看电压跳变范围,在12V下跳变有两个 可能,一个是电源IC坏了 2是取样的431坏了, 电压是在12V上跳变的花也有两个 可能,一是电源IC坏了,2是光藕坏了,前提是你换的电泳OK

网友:
电容应该没问题的,12V电压在3V-5.6V之间跳,电源还有点吱吱响的

网友:
电源变压器哦在叫  就是后级还有轻微短路的  你在仔细查查

   最好是断高压板供电

网友:
我把电源全部断开了,已经没有负载了啊,真是搞不明白

网友:
把所有与5V 12V相关的滤波电容换了再做进一步检测,另同意二楼朋友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