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助: S2W3300U扫描仪不能复位

楼主(2009-07-25):
一台宏基S2W3300U扫描仪,开机卡卡作响,活动组件到尽头也不停,似是到位检测开关有问题,但是找不到在哪?
活动
求助

网友:
卡卡向的多是机械故障,有没有看到卡到什么了?

网友:
没看到卡什么,用手推能自由运动, 把扫描组件推到中间它能自动回到起始端,但回到后就不能停止了,就会继续维持原来的路线前进,我想它应象CD机芯机构一样,到尽头会触发一个到位开关,然后停止动作,可以这个扫描仪看不到这样的检测开关,不知道是不是靠光来检测,有待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
修扫描仪的高手毕竟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