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手的两个电源故障!

楼主(2009-07-25):
有两个电源,故障一样,待机绿线和紫线电压正常,但短接无反应,风扇一动不动,说明不是后级短路,查了前级开关管3个都完好,换了光耦,换了494,TL431还是不行,涛声依旧!没有思路 大侠给解答一下@谢谢
电源

网友:
494上的电压你没写出来别人没办法帮你

网友:
负电源(启动)没有工作 根本启动不了
先解决启动变压器那块

网友:
绿线对地无反应,估计是电源没有起振。先检查下T2的2个小三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