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雷劈的主板

楼主(2009-07-25):
被雷劈的主板还在包内,送到服务站他们能不能检测出来啊   主要检测什么地方啊

网友:
被雷击的机器,一般都是击南桥,网卡

网友:
修过雷击网卡最多的故障有网卡,南桥。IO还是有核心供电的IC。

网友:
一 网卡   二  南桥    三 I/O

网友:
与南桥有线的都有可能,没保修的话你惨了

网友:
先下网卡,不行在换IO,一个一个试呗.

网友:
被雷击的板网卡IO坏的多,南桥坏还是少数。上段时间修过昂达845的板是被雷打坏的,通电网卡发热,板不触发,吹掉网卡,换IO,板能正常触发,但不跑码,打1117阻值对地,心想不会南桥坏了,把1117摘掉在打阻值不对地,换1117后 此板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