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576GS可以用LD7575PS代换么

楼主(2009-07-25):
接修一台联想L2060WA,雷击,LD7576GS损坏,手上现在只有7575,不知道可以代换么?

网友:
能的放心就功率小了点

网友:
呵呵!不可以代的,两者回路不同。

网友:
~~~,一个说能,一个 说不能,到底能不能呀

网友:
呵呵!不可以,我经常都有接触到这两种IC,都没代换过,如果楼主好奇的话,可以换一下试试。

网友(2009-09-06):
今天我亲自试过,绝对不能代,楼上说的是正确的.

网友:
现在的人没事做就喜欢灌水    很爽吗?   你说可以换   他说不可能用   谁的话能信?     还是先自己去找资料对比吧

网友:
从电路上看应该可以代换的,IC各引脚功能全相同.
第1脚的电容改成100K电阻试试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把7575的1脚外接电阻换成0.047UF电容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