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电源,晕

楼主(2009-07-25):
本人是新手,有两个坏电源
一个是航嘉冷静王,简单测了下各线对地阻值,+5V:007,+12V:405,+3.3V:009,-12V:1269,-5V:236    开机一会就断电,再开机就无法开了。

另一个是金河田310W     简单测了下各线对地阻值,+5V:112,+12V:467,+3.3V:005,-12V:192,-5V:355   保险烧了,两个电容鼓了。

也不知道我测的对不对,很想自己把电源修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希望哪位大哥指点迷津,十分感谢。最好能具体些。

网友:
还没修电源的

网友:
第一个多是电泳问题,第2个是300V滤波不良导致烧开关关,和整流桥堆,严重的话2个整流2极管也挂了

网友:
你最好是把图传上来,让大家帮你分析,免得修不对冒烟烧管被吓着。

网友:
楼主不会是按修主板的方法来修吧?如果这样你就难修了。你测量的东西都是不着边际的。还有,修电源不要用二极管档打阻值,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