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040 有时触发 有时不触发

楼主(2009-07-25):
acer 3040 有时触发 有时不触发 触发后一切正常

表现为:待机电流0.05时能出发 掉到0.01之后就触发不了 但是测各点电压都正常

加焊南桥时忘记摘cmos电池 后出现的故障

测试的电压

开关有 3.3v 电压 按开关键 有3.3v到0v的跳变

CMOS电池有3.2v电压

待机3v 5v正常 并有 PGOOD信号产生

充电芯片有 AC-OK信号产生

开机芯片有供电  晶振上有1点几伏电压

南桥晶振电压 有0.0几伏 但是南桥 晶振部分全部更换

更换的芯片:

南桥 ATI IXP450 已更换

开机芯片 KB3910SF C1 已更换

系统供电ps 51020

充电芯片 8725se ac-ok信号从此发出

南桥     32.768 晶振 谐振电容 206 电阻 已全部更换

开机芯片 32.768 晶振 谐振电容 谐振电阻 已全部更换

BIOS 已刷过

现在没有头绪了 那位大哥能帮帮忙 知道这款机器的上电时序 我一点一点查

网友:
继续求助..

网友:
是时候引入 PWR BTN RSMRST 之类的信号了

网友:
你要好好看看开机芯片外围电路,系统供电的外围电路是否性能良好,不一定换芯片就能解决问题。很麻烦的耐心点吧,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关键是没有这款机器的电路图 ..不知道从哪个元件下手

网友:
这个故障给我修业修补出来  别说帮你分析了  能换的你都换了 还能有什么不良?  外围电路,但板子换这么多玩意  不坏也换坏了!

网友:
如故障是你所说,COMS电池忘记拿掉做南桥导致,那就是南桥没有做好,换了新的还是没有做好,也有可能是哪个地方焊接的时候,导致的故障,仔细查查还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