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绿灯但无显示,请教!

楼主(2009-07-25):
有台IBM的显示器,灯变化正常,也有高压启动声,但就是无显示,显像管除G1为-136V外,其它电压正常,G1调到0V也不行,请教是什么原因?
显示器

网友:
G1调到0.你是怎么调到0的.

网友:
楼主似乎说的太简单了,你量了哪些地方?有没有点数据来说明一下。只量了G1吗?

网友:
行管的控制极追线路有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