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显示器高压保护,嗒嗒嗒的响

楼主(2009-07-25):
经检测,属于高压保护,指示灯不亮,有轻微的嗒嗒嗒声

测试行管正常!

测试高压包脚位并如图所示!

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否行输出坏损!

网友:
这个应该是保护  嗒嗒声是继电器吸合的声音么
   要是怀疑短路 你就断开 一路路测

    还有肯能是一直在复位  也要考虑扫描电路

网友:
就目前的行输入在线测试通断情况能不能判断是行输出出了问题呢

网友:
怀疑包,测测行电流就的了呗.!

网友:
先看高压包的标贴型号,查出通脚,然后把相应的通脚吸开,就知道高压包击穿没

网友:
如果你的测量数据是正确的.那就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高压包坏了

网友:
取下高压包后测试,1,2,3,4,6,通   5,8,9,10通

   请问高压包正常吗?

网友:
经网上查找MF-6540  MTI-LTC-028   脚位通断就是

12346,58910通

看来还是电路有问题

网友:
一般应该是行管附近的那个阻尼二极管,还有两个整流二极管容易坏!

网友:
你要测二次升(降)压二极管,电容。逆程电容,阻尼管。高压包外围电路,还有几个三极管。

网友:
我是维修初学者,现在把行管取下来测试,全通,这个我知道肯定是坏了!

不过现在新问题是:
坏的行管标识为:  Toshiba东芝  C5411  下面一排是1:1

准备代用的行管标识为: Toshiba东芝  C5387   下面一排是5:40

网友:
hpc的机子吧,测一下行电流是多少。

网友:
C5411
1500V 14A 60W

电脑彩色显示器C5387行管的参数是Vcb:1600v,Vce:600v,Veb:5v,Ic:10a,Ib:20A,pc:50w可用2SC5411,J6812,J6815代换!!

资料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