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L193启动大约3秒就黑屏,

楼主(2009-07-25):
联想液晶L193启动大约3秒就黑屏,信号正常。已经查明是高压的问题,但具体是哪个元件不能查到。请大家帮忙。。。。
黑屏

网友:
这过很难说的准,对吧,有图片上来好判断点

网友:
你用的是高压一体板?帖个图上来,帮你分析一下。看看板上有没有一个电容旁边有两个小三极管的。重点检查。高压部分的。

网友:
高压电路一般有2路,对比起来查就很容易了

网友:
直接外挂高压板啊 成本才十几块

网友:
查高压板供电的两对驱动管 在就是逆变变压器 有好多断线的

网友:
查一下,实在不行就外挂高压板,只要量下电压差不多,三根线一连就OK!

网友:
请看图,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这板修过几次?建议先用酒精洗洗,再补焊,再试试,高压部分的电容。你测高压?正常不?

网友:
联想液晶L193启动大约3秒就黑屏

网友:
直接锯掉算了挂个通用上去还耐用!15左右吧!成本不高!

网友:
确定灯管是好的?再改高压板省事

网友:
恩 直接改高压板最省事了 修他太麻烦了 一般都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可以用对比法比较。、先拿外置高压板点灯管。看是否有一组不会亮。因为不平衡会保护。
确定说高压板的事情的。测量那几个三极管,一般坏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联想灯管爱坏,先查灯----再查高压

网友:
对,灯管坏有可能。支持一下

网友:
用外接灯管试下是不是灯客故障.我看这个板很好改通用的,注意哪些跳线,就以跳线里取电改通用升压板.

网友:
把高压变压器两个拆下来对比量一下哦。。

网友:
这种板的强行高压。我也修过好多。强行高压就好了。还有看看 高压包有没问题。 这种灯管坏的少数。

网友:
先排除灯管的问题,,后再查高压部分是否有短路

网友:
去保护。遇到过很多都是灯管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的屏好像是PV190WLCM,应该是杰管问题。

网友:
这种灯管坏的很多,开机看一下屏幕会不会发红,如果红就是灯管,

网友:
高压漏电了

网友:
先挂个高压板看看是不是灯管的事,然后就是高压包了

网友:
你看一下高压包,这有问题会是你说的故障

网友:
换个代用高压板换一下吧,高压不好排除。

网友:
外加高压板,显示一切正常,但过1小时以后,图像变的有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