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电容惹得祸!新手必看

楼主(2009-07-25):
早前,收了12块主板,其中11块建基的。其中几块是大电容短路,更换后解决问题,见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16260-1-1.html原帖。一般主板点亮后就收入仓库待卖,呵呵。
最近卖到这批板子了,客户反映开机10分钟内必定自动断电。拿回后测试,确实如此。断电时摸CPU周围场管,乖乖烫手。以为场管不好,全部更换后还是一样。猛然想到之前大电容短路的,会不会这些辅助电容也坏了?虽然这些电容没有明显的异常情况,还是决定更换之。于是从几块旧板子上拆了若干电容更换之,还是一样的故障,维修陷入了困境。
  正好有客户来换电容,但是这个电容我现有的旧电容不够,小县城又买不到新的,直接在基地淘宝店,每样品种购了一样,在此建议基地尽快添加16V 1500和4V 680 820的电容,以便购买。货到后搞定客户的板子后,再来搞自己的。
  将原先CPU周边所有电容全部换新的。呵呵,上机测试一小时,没有死机,发热正常,至此问题解决。于是将先前死机蓝屏自动断电的几块板子全部按此方式维修,全部搞定!!原本打算丢弃的板子焕发新生,价值又原来的每块10-20元变成80-120元,而几个电容才几块钱啊?!
至此总结如下:
  1.CPU周围供电管发热,内存周边供电管发热,排除短路,电压过高,有可能就是电容不良引起的
  2.频繁死机,蓝屏,可将PCI槽子之间,AGP槽子之间,内存附近,CPU周边的电容更换试试
  3.某些旧板子上的电容估计先前就是有问题,不得再用;也许之前没搞定的板子,恰恰是电容引起的

最后,恳求各位高手给我个检测旧电容好坏的办法和步骤,有实例最好!

网友:
确是宝贵经验,没有想到!!!十分感激!!
致于电容的的好坏判断应该只能拿下来做充放电测试吧!!!

网友:
简单的检测电容,用电容表测容量,用指针万用表电阻档,记得大多表笔对应的极性是反的红表笔是电池负极,到现在我还没碰见有一只电容是短路的,主板电容一般换正品的日本化工,红宝石,套壳冒牌假电容多要小心,测量过一只暴浆的3300/6.3,只剩下一百多微法。要买的电容470,1000,1500,2200,3300。

网友:
我也没测过电容有短路的~~~~```
一般都是拿指针测````````呵呵`

网友:
碰到这样的只能说你走运

网友:
电容不鼓的话 还真是不好检测

网友(2009-11-15):
有些产品用的某一批次的电容都有问题,用了一段时间后,故障率将近100%,没有出问题的只是暂时的,出了问题是迟早的。楼主收的正好是同批次的主板,所以。。。。。

另外,测量电容可以先目测电容有没有鼓包,鼓包肯定是坏了,另外,可以用带测电容的万用表测一下。一般中档以上的万用表都带。也就是说150块以上的万用表,买的时候选择量程大一点的,如2000UF

网友:
万用表测不到2000UF的电容吧,我见过最大的量程才20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