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7E雷打坏无信号

楼主(2009-07-25):
请教大家 接台HP17液显 雷打坏 测只有LD7552坏换上 屏显示无信号  接上主机还是无信号 已跟线V G A HS VS  均无短路现像 只有旁边有一二极管坏换上还是一样 没有MCU和程序换 所以现在无法  接主机测 信号是进来了的 跟线直接到 MCU RTD2025L里面了 !!

网友:
用通用板点着试试先,不行再说。你的现象是?无显示,还是无信号,还是黑屏?开关灯亮不?高压条上的几个电压正常不?12V,5V,GND,ADJ。

网友:
用通用板点着试试先,不行再说。你的现象是?无显示,还是无信号,还是黑屏?开关灯亮不?高压条上的几个电压正常不?12V,5V,GND,ADJ。
引用 网友A:

哈哈  是不接主机屏幕显示无信号。可以开机  接主机和不接主机都是提示没有联接信号线

网友:
看VGA和主芯片之间是否有个门电路,有的话就是它坏了,没有的话就是主芯片坏了,前提是VGA的H.V到主芯片之间的电路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