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 TOOL-48紧急求助!

楼主(2009-07-25):
说明:LAB TOOL-48,REV:B1.0
问题1、这款编程器能否在WINDOWS XP下面运行?
问题2、哪位有相关的驱动,麻烦上传一份或QQ传给我,不胜感激!

网友:
可以的,但要用4.67的版本.

网友:
装好了,为什么里面的版本显示2.20呢?

网友:
这个编程器老了点,好多新芯片不支持

网友:
楼上的兄弟能不能把不能烧录的BIOS给列举一下?因为我是新手,搞一个不出钱的烧录器,能凑和就行了,如果能注意一下,以后可能就会少走一些弯路!

网友:
显示的2.20是编程器自身固件的版本,楼主放心使用就是了。

网友:
WINBOND
W25X10,W25X20,W25X40,W25X80 W25X010,W25X020,W25X040,W25X080,W25X16,W25X32,W25X64

MXIC
MX25L512,MX25L1005,MX25L2005,MX25L4005A,MX25L8005A,MX25L1605,MX25L3205MX25L6405

看看这几个新主板常见芯片支持的如何,从 http://www.biosrepair.com/2006/2009-1.htm 复制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