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X PR711T的亮度問題,冷機很亮,慢慢變暗

楼主(2009-07-25):
如題,剛開始正常,半小時后暗了,調加速極后正常,次日再開冷機很亮有回掃線,半小時后正常,哪里出問題了啊???
亮度

网友:
测量一下和亮度相关的电压.看那组电压在变化就检查对应的电路.

网友:
包以前換過,不會是包問題吧,至于查電壓很難啊,沒有什么變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