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N5GM主板跑23 25

楼主(2009-07-25):
这种主板我修的多了,都是北桥空旱造成的,这块主板也不例外,拿过来加焊北桥OK,收钱,用了第二天客户就拿过来了,说又不启动了,马从C1跑到23 25 有时候跑24 25 ,又加旱北桥不行,南桥温度在50度左右,电压都正常,不知道什么问题了???请大吓帮帮

网友:
重做北桥看看,我想还是北桥问题。

网友:
重新植株吗,加旱的话加旱过了

网友:
还是北桥有空焊的,加焊不行就拿下来重做

网友:
这板子很多都是加焊北桥的!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吧!我遇到两个AMD的坏U啦!

网友:
重做BGA,这个事61的板,换9202和焊北桥,不行就只有重做了,珠子不多,做的时候要拿铝纸贴好北桥的凸起来的地方

网友:
还没跳过内存,是不是槽不行呢?

网友:
看是不是网卡的信号有问题啊

网友:
我重做桥来,拆下来看,焊盘少一个,上面都让白颜色图满了,看不见那个怎么补,重做完还是那问题,应该是北桥旱盘的问题了!!!!

网友:
有个一样的板子,跑50,压北桥不管用

网友:
重做北桥看看,我想还是北桥问题。有的要重做一下
做了不好`应该就是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