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液晶烙铁用多少瓦的

楼主(2009-07-25):
最近想买个斜口【马蹄口】 的烙铁来修液晶显示器 ,不知道买多少瓦的合适,大家帮帮忙

网友:
375瓦,不过看看你用的是什么烙铁?

网友:
375瓦?你有病吧你

网友:
我建议你买ATTEN936焊台+852D的风枪,配合使用,如果还要买,就要买编程器了,推建你买基地的专用液晶编程器和580U希尔特
去论坛看看,如果想学点什么,论坛里也有比较好的课程,比你自学快多了。

网友:
40W  60W  80W随便你选择,不过现在都是可调温度烙铁.一定要选择三线的烙铁,不要用二根线的烙铁!

网友:
呵呵!最好是用刀头的,拆贴片好拆,我们用的是威乐(Weller) WSD81的焊台,如果用普通的烙铁,30W的就够了,不过,最好用三芯电源线的。

网友:
40W的温度够么 我这里有个30W的,就不大行 焊个东西半天不化锡

网友:
修驱动板用936A就行了,修电源板用35W内热的好一些

网友:
我都是用的936A的

网友:
自己感觉好用的就行,多少W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