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 845 请教高手

楼主(2009-07-25):
微型845主板,专用芯片为MS-5 不加上,南桥发烫,拆掉MS-5南桥不发烫, 量PCI 14脚误南桥无短路现象,请问,MS-5如果坏 了,会不会造成南桥发烫,请高手指点,谢谢
芯片

网友:
还没修到过MS-专用芯片坏SB会发躺的,SB发烫多是网卡短路,VDDQ管不良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