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各位师傅_ "CM1117--000321" 是多少伏

楼主(2009-07-25):
一客户主板中"型号CM1117--000321" 坏, 因本人是新手, 不知道他是输出多少伏的, 只知道型号1117有 5伏一种.\  3伏一种 .   CM1117--000321是多少伏?  救助各位师傅告知为盼    谢谢!

网友:
主板上的的1117好像没有5伏的吧,一般是输入5V输出3.3V或2.5V

网友:
今天上电子市场准备多买些常用件, 其中问了问"CM1117" 市场老板问我 买几伏的? 当时我问竟有多少伏的, 他说 5V. 3V.  1.5V   问我要那种?   我回店里看了看坏的 1117   它的型号是"CM1117--000321"   所以再此问各位师傅 "CM1117--000321"是多少伏的!

网友:
CM1117--000321并未注明输出电压,应该是可调的。相当于1117-ADJ。

网友:
CM1117--000321并未注明输出电压,应该是可调的。相当于1117-ADJ。
引用 网友A:

张老师在啊!      对了, 请教张老师 这个的主板是"菱钻 845GLG\BIOS--winbond---w49v0021DB的,  桥是 FW82801DB的!  望张老师指点为盼! !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注明的应该是1.25V的吧

网友:
主板有的是直接用1117把5V转3.3V的,有的要经过旁边的电阻来调,一般要看1117后标的是什么,-3.3就转3.3 -2.5就2.5  1.7 .1.7

网友:
主板有的是直接用1117把5V转3.3V的,有的要经过旁边的电阻来调,一般要看1117后标的是什么,-3.3就转3.3 -2.5就2.5  1.7 .1.7
引用 网友C:

1117后标的000321

网友:
给个厂方资料,自己看去

网友:
这个嘛,是这样的,一般用在南桥,就是5V-SB转3VSB

网友:
没说完 ,还有3.3VSB转1.5SB
用在北桥就是3.3V转1.8V 或1.5
你拆了后 ,量下3个脚有多少V 如果是5V就是转3.3
如果3.3就是转1.5 推一下就可以知道转多少。
你的板是5V转3.3
或3.3 转1.5其中的一种。量输入点就搞定

网友:
谢谢张老师的资料  以及  "雷晶鹏师傅的详细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