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达 945G主干12V小插头短路

楼主(2009-07-25):
一块945G主板插CPU供电小插头12V对地短路,电源IC是RT8802 原MOS不知道是什么的了,被修过,近飞翔老大所讲方法测上管G、S脚正常,但是下管G、S管两项供电MOS管阻值7,别一项是300多,拆掉上下管后测量MOS管全部正常,不上场管GS脚还是007,MOS驱动芯片应是旁边的一个方型qfn封装的芯片,上面写的是B0-98 EOW,这个芯片是驱动芯片吗?引脚怎么定义的
以前在基地上看找过一个不知名芯片查询的贴了,找了3天了没找到 知道的告诉声,先谢了

网友:
GS极007不能代表短路,你说、上管都没问题,那很可能是电源IC,你最好还是检查清楚点,不插4口电源看会不会短路,插上了风风扇是不是 转的,转的话就没短路,转了就停很可能短路,转都不转可能触发电路

网友:
肯定是MOS驱动IC的问题了,你12V的驱动电压对地短路了,它12V对地怎么能不智短路呢,我现在想知道哪个方形QFN封装的芯片B0-98 EOW是什么型号,代换的有吗?

网友:
补充一下,下管的S极是接地的,控制极的电压阻值低的话不会直接对地,也就是12V短路了

我是实在是找不着哪个贴子了,上面提到过一个软件,我下载过,不过整理硬盘东西的时候一不小心弄没了,有知道的告诉我好吗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light=%C4%B3%D0%A9

终于找到了,飞翔老大发的

不会改已解决

网友:
楼主要找的QFN封装的电源IC啊??这样的IC不太好焊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