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k8n不触发 是否桥坏

楼主(2009-07-25):
升技k8n  nf4-A3的单桥 故障现象:不触发 测32k晶振波形频率正常 25MHZ晶振电压两端都是2.5v 不起震量  其他nf板子是1.6v
平时没多注意 不知道触发是否要25M晶体起振 印象中待机下就有工作的

查w83627HF 73脚恒定低电压 无跳变

已经重植过桥 换过25M震荡的全部四个元件 还是不起振 貌似真的桥坏(如果真的坏 那就很无奈)手上有此版的朋友 能帮我量一下 待机下这个晶体两端的电压是多少吗?
另外弱弱的问一下 nf4-a3的桥要多少一个

网友:
貌似你维修的思路已经错了,应该先检查POWER针有无5-3.3V电压。。。。。在专题讨论里,断箭的思路很好,你是否参考下?

网友:
谢谢您的提醒 再笨的也知道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