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47m192 pdf看不明白 哪些是触发脚位

楼主(2009-07-25):
LPC47这类的io不大熟悉 碰到一个用lpc47m192的主板不触发 连触发脚位都找不到 看pdf 这个pdf的标注又不同寻常 谁知道的能告诉我一下吗 哪几脚是触发有关的脚位
不触发

网友:
开机电路是不是它控制的还不知道,你跑线路回去都找不到说明和它不相连,估计是南桥控制开机的了,

网友:
一般intel主板用这样的io ,如果晶体起振的话,一般为io坏,你这个型号我不知道,但是172的能与182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