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ACER 5580开机不显,电流1。25A

楼主(2009-07-25):
维修过程:
1)更换内存,加焊内存槽,无效
2)用
示波器
测MA/MD,有波形,说明内存已过
3)加焊G7300,开机正常显示
更换内存

网友:
如果客户打游戏的话 很快就会回来返修,修这个机器,看灯 如果开机等闪过没显示或屏只有灯管亮 或外接亮屏无显 都是显卡 最好换成09年的芯片 没有的话重做也行 加热肯定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