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24电压值

楼主(2009-07-25):
一台DELL电源DELL-305P-01中的ps224电压值

网友A:
简单几个文字也发附件,真是晕。以下是文档中的内容,各位看到或路过的朋友就不要浪费积分来下载了。

戴尔电源DELL-L305P-01 里的ps224 电压值(DT980 1/4 位表)
待机时: 启动后:
1:0v 4.1v
2:0v 0.07v
3:4.7v 0.6v
4:3.89v 0v
5:0v 11.04v
6:3.77v 1.27v
7:0v 11.8v
8:0v 11.9v
9:0v 0.09v
10:0v 4.95v
11:0v 3.3v
12:0v 11.9v
13:0v 3.3v
14:0v 5v
15:4.49v 11.3v
16:0v 5v
引脚功能:
1:电源良好信号输入PGI
2:地GND
3:故障保护输出开漏输出极FPO
4:远程开关控制输入PSON
5:12v(1)过流保护输入IS12A
6:电流检测设置RI
7:12v(2)过流保护输入IS12B
8:12v(2)过压/欠压保护VS12B
9:保护检测输入PEXT
10:5v 过流保护IS5
11:3.3v 过流保护IS33
12:12v(1)过压/欠压保护VS12A
13:3.3v 过压/欠压保护VS3.3
14:5v 过压/欠压保护VS5
15:电源供应VCC
16:电源良好输出(开漏输出)PGO

网友:
ps224的pdf我发过了,大家搜索即可。

网友(2016-12-01):
引用 网友A:
简单几个文字也发附件,真是晕。以下是文档中的内容,各位看到或路过的朋友就不要浪费积分来下载了。

学习了 最近没怎么上来啊

网友:
也上个图片 看看啊

网友:
楼主光发个文件,浪费大家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