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30不触发,待机0。15A,1631烫手

楼主(2009-07-25):
维修过程:
1)打各电感对地值,1。8M对地只有20欧不正常,更换MAX1715还是一样
2)测3M/5M/1。8M没有产生,1631的VL5只有1。9V,VREF只有1V,更换MAX1631故障依旧。
3)测ON3/ON5有高电平,断开这两个信号1631还是发烫
4)断开VL5,1631不再发热,更换VL5相连的电容,还是无效
5)断开VL5给1715的供电,待机电流1。05A
6)断开1。8M/1。8A/1。8B/1。8AUX的供电管,下了南桥,1。8M还只有20欧
请各位修过此板的高手指点一上,引起VL5不正常的有哪些地方没有查到,是不是1。8M引起的

网友:
这个机器在1631的背面板子上的双MOS管容易出问题,具体的型号我记不太清楚了。应该是和1.5或1.8电压相关的电路上,直接换掉试一下,应该会好的。我是遇到过几次,不过好久没有修到过A30.A31的机器了,所以记得不清楚了,楼主多试一下了。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