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输出的滤波电容用6.3V的可以用吗?

楼主(2009-07-25):
原来+5V和+3.3V用的都是3300UF/10V的电容,已经鼓包了,用一个6.3V的3300UF代换了+3.3V的输出滤波,另一个+5V的有点不敢用6.3V的3300UF电容代换.

在没换那两个鼓包电容之前,电源使用一切正常.现在的问题是:用耐压6.3V的电容代换,和继续使用鼓包的电容,哪个方案更可靠些

备注:手头没有3300UF/10V的电容

网友:
应该可以呀

网友:
修电源要么不修,要修就用好电容,不要用拆机品,5伏最好用10伏的,没有别的安装孔了吗?有的话就用1000+2200!

网友:
除非你想经常换电容,我一般5v 3.3v全用16v的12v用25v的价格差只是几角钱.但寿命长很多

网友:
6.3V用在主板上倒可以,用在电源中有点悬。

网友:
电解电容的代换应该是:
1、容量接近就可以的,(因为电解电容的误差是允许范围比较宽的+60%-----  -40%)
2、耐压,一般最小耐压要大于或等于实际电压的1.414倍.
你上面说的5V   就应该是5*1.414=7.1V  所以你用6.3V的电容是不安全的,如果没有7.5V的电容,那么就必须要用10V的电容了,其实电路设计的时候就是这样计算的.

网友:
1.414算法是针对正弦交流电整流滤波。

网友:
电解电容的代换应该是:
1、容量接近就可以的,(因为电解电容的误差是允许范围比较宽的+60%-----  -40%)
2、耐压,一般最小耐压要大于或等于实际电压的1.414倍.
你上面说的5V   就应该是5*1.414=7.1V  所以你用6.3V的电容是不安全的,如果没有7.5V的电容,那么就必须要用10V的电容了,其实电路设计的时候就是这样计算的.
======================================
电容的耐压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工作电压,他应该还有另外一个指标最高电压的,工作电压应该已经包含了非直流电压的峰值了

另外,虽然电解电容的容量误差比较大,但选用的时候也不能差别太大,因为一个3300UF的容量可能实际容量2000都不到,但是也可能是5000UF,一个使用3300UF电容的电源有可能换一个2200甚至1000UF的电容仍然能正常工作,但一旦真正碰到大电流时,就很有可能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因此,建议还是不要用比原容量小的电容代换

网友:
除非你想经常换电容,我一般5v 3.3v全用16v的12v用25v的价格差只是几角钱.但寿命长很多
=========================================================
这个有点浪费了

如果3.3V的电压是一个单独的支路的话,我觉得用6.3V的完全够用了,毕竟如果当3.3V升到超过6.3V的时候,极有可能损坏主板上的硬件了,这个时候使用耐压小一点的反而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有的3.3V是从+5V取得的,这样的话+3.3V的用10V耐压的,而且,个人觉得有的电源+5V和+3.3V全部用+10V的电容,完全是厂家偷懒的缘故,一来价格差不太多(而且选用差一点的电容价格不见得就贵),二来减少备件分类嘛===呵呵,这个说笑了

至于16V的用25V的,则根本没必要,如果是维修的话,只要能装得下(一般3300UF/25V的体积应该比较吓人了)倒也无妨,不过作为厂家来说,一个3300UF/16V的一般性的电容,和一颗3300UF/25V的品质好的电容之间的成本差异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

网友:
+5V输出的滤波电容还是用10V的安全点,6.3V的余量太小。

网友:
太小了最少10V,搞不好会爆的!

网友:
一般习惯上用5V 3.3V 用耐压10V的

实际上用6.3V的也可以的

主板上一般都是6.3V的给5V滤波 但是一般主板上用的比电源里的电容品质要好些

网友:
5*1.414=7.1V 在开关电源里不适用。实际峰值可能比这个还要高。
一般情况下我都是用16v电容替换的。余量大点可靠性高很多。

“主板上一般都是6.3V的给5V滤波 但是一般主板上用的比电源里的电容品质要好些”
这里有一个错误理解。不是电容质量好,而是主板上5v是已经滤波之后的稳压电压。

网友:
容量接近就可以的,(因为电解电容的误差是允许范围比较宽的+60%-----  -40%)
2、耐压,一般最小耐压要大于或等于实际电压的1.414倍.
不是这样的.电解电容的误差一般有正副20%,负10正30,而+60-----_40%那是不可能的.耐压是根据铝箔厂的标注.出厂时都有的.一般老化电压都高于工作电压.虽然也能超压工作.但电容寿命会短的.国产的在换时最好提高一档工作电压.只要线路板好装.至于容量则要看在什么地方用了.

网友:
不可以。电容耐压应该在输出电压的2-4倍。一般正弦波电路2倍,方波电路要高点。5V用10V或16V,再大也没关系。只一个,不是批量,没有成本考虑。

网友:
不可以。电容耐压应该在输出电压的2-4倍。一般正弦波电路2倍,方波电路要高点。5V用10V或16V,再大也没关系。只一个,不是批量,没有成本考虑。
=================================================
我看到电源上12V的滤波电容清一色是16V的,从来没看到过25V的

网友:
主板上6.3V电容离负载近,而且主板有限流电阻,当然可以,而电源用6.3V就不行了,为了保稳必须用10V

网友:
不可以用 要用10V的

网友:
别听楼上的瞎吹,实践出真知!试试装个6.3伏的看看,7X24连续跑,能用几年?前提是电容质量要好,本人中意Rubgcon MBZ     Nichcon KZG    TEAPO 的牌子,SANYO  FUJI 牌子好是好,装进去就不值了。

网友:
5V的用6。3V的电容有点小了,  3。3V的用6。3V的是可以的

网友:
还是装个耐压高的.和必返修呢.我是做电容的.现在产品质量差着呢.这里面的门道你们看不出的
容量适当放大点.现在基本都是负的.

网友:
我看这问题不要再讨论了。是个维修人都知道5v用6.3v换危险,厂家用6.3v的是成本问题,维修时用是维修者的职业道德问题。如果是自己家的电器上的你会用吗?(白痴除外)

网友:
可以,不过有点大才小用了!

网友:
绝对不行 一天爆两次